[求助] 安装ic5141时,我在license文件目录下找不到lmgrd这个文件?

楼主(2011-11-03):
首先要从redhat9中拷贝两个文件/bin/tar,/bin/sort,把这两个文件覆盖到Fedora 7的相同目录中,这一步貌似是必须的,否则无法启动安装。(这两个文件从系里CAD实验室的电脑里用U盘拷回来的)

01 安装前请确保根目录下有5G以上剩余空间,因为cadence需要安装在根目录下的/tools/cds5文件夹。

02 下载IC5141USR4软件包。
提供一个哈工大的FTP下载地址:ftp://soft.hit.edu.cn/software/Engineering/EDA/ByCompany/Cadence/
教育网用户在linux下的下载速度一般为2M/s,需要下载IC5141.USR4文件夹和IC5141_BASE文件夹下的所有内容,下载后的本件包括:Base_IC5141_lnx86_1of3.tar,Base_IC5141_lnx86_2of3.tar, Base_IC5141_lnx86_3of3.tar和ic5141USR4_lnx86_1of4.tar, ic5141USR4_lnx86_2of4.tar,ic5141USR4_lnx86_3of4.tar, ic5141USR4_lnx86_4of4.tar,还有很重要的一个license文件,所有压缩包大小共为:3.2G

03 分别解压缩,注意如果解压时发生错误,请查看是否是由磁盘空间不足引起的。解压缩后,将从Base_IC5141三个压缩包中解压出来的文件(CDROM1,CDROM2,CDROM3)放到IC5141_lnx86.Base文件夹内,将从ic5141USR4中解压出的四个文件夹(CDROM1,CDROM2,CDROM3,CDROM4)也放到一个文件夹IC5141USR4_lnx86.Update内。
我解压后的IC5141_lnx86.Base和IC5141USR4_lnx86.Update在/home/wingofray/Download/ic/目录下。请记住这个目录。

04 转化到root帐户,或者终端输入su,在根目录下创建安装文件夹:
cd /
mkdir /tools/
mkdir /tools/cds5/

05 进入IC5141USR4_lnx86.Update目录
cd /home/wingofray/Download/ic/IC5141USR4_lnx86.Update
cd CDROM1
sh SETUP.SH
输入安装路径:/tools/cds5/
终端窗口将出现 Do you want to start softload? [y/n] ,
输入"y";
依次选择如下选项: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1) Local
        (2) Other
         n  don't view README file
        (4) Cadence Catalog
        (a) All of the above
之后会自动安装CDROM1,CDROM2,CDROM3,几分钟后,大约安装到95%时,提示需要Base的CDROM,
按照提示mount IC5141_lnx86.Base所在目录,注意:要输入完整目录,我的是/home/wingofray/Download/ic/IC5141_lnx86.Base/,如果挂载准确,将会使安装程序继续直至100%,完成后回到最初的安装界面,输入q最出安装。

06 配置license文件:将刚下载的license文件重命名为license.dat,复制到 /tools/cds5/share/license/文件夹下即可。

07 在ic5141目录创建链接,在/tools/cds5/中, 输入ln –s tools.lnx86 tools

08 环境设置
在此应用.bashrc方法
进入用户根目录:
cd /home/wingofray
gedit .bashrc
在.bashrc末尾加入:
export CDSDIR=/tools/cds5
export CDS_ROOT=/tools/cds5/
export CDS_INST_DIR=/tools/cds5/
export CDS_INSTALL_DIR=/tools/cds5/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usr/sbin:/s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保存后退出。
然后 终端输入#source .bashrc
输入icfb,即可启动CIW窗口。

注意:如未能启动,可能是因为缺少libXp这个库文件,从网上下载libXp-1.0.0-8.i386.rpm,然后终端输入rpm -i libXp-1.0.0-8.i386.rpm安装,或者yum install libXp也可以。
再次输入icfb,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09 最后,配置一下快捷键:
快捷键配置
将目录"/tools/cds5/tools/dfII/samples/local"下所有文件复制到"/tools/cds5/tools/dfII/local",并把cdsinit改名成 .cdsinit。
如果有数据需求可以到ICkey网站上去查询

网友(2012-05-11):
哪里需要这个文件了?

网友(2012-11-12):
你这个标题和你的内容有关系吗?怎么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