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讨论一下,VTH失调最低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1-11-03):
从RAZAVI的书上来看:
DELTA Vth=0.1tox/squrt(WL)
如果W*L为100平方微米,
tox为100埃,那么VTH的失调电压约为1mV,
如果将W*L增加到400平方微米,Vth失调电压是不是仅为0.5mV?
如果继续增加W*L,是不是Vth失调电压会更低?

网友:
趋势正确,数值不一定准确
面积越大,失调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趋势大家都明白,
关键是量化!
对了,还有二极管Vbe会不会也存在失调,
通常说失调多的是MOS管的VTH,VBE说的少,
难道二极管的Vbe没有失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量化?那个式子只是示意,能用简单式子量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研究模型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VTH失调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只是你没有统计和建模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都是随机模型么,你要说统计,那最低肯定是0了,大家都高斯分布,总有某个情况某个工作状态让失调为0

网友:
只是低阶模型,具体值会有误差,趋势变化是对的。

网友:
个人觉得虽然实际上会有误差,但是这个误差是可以忽略的,这个表达式是数学计算出来的,而且各个工艺厂给出的关系曲线都是线性的。

下面T的文件36页和UMC的文件里面有说到,T的略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高斯分布,总有某个情况某个工作状态让失调为0"这句话有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资料你都能找到,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这几个文件好像都是仿真,不是实际统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释下?

网友:
The canonical rule for MOSFET offset estimation is the well-known Pelgrom's rule. Search IEEE Explore for Pelgram and you will find the source of Razavi's equ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数据fab会给,按照工艺文档来算就行了,自己琢磨这些没什么用,fab都有自己的工艺模型,
你不了解具体工艺算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在向FAB要这方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