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cmos工艺中外延层的厚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1-11-03):
求教cmos工艺中外延层的厚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e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epitaxy

网友:
这个取决于是什么样的process,好比low voltage的process EPI 只有4UM,但是有些HV process会有12um,不同的工艺用不同厚度的EPI,具体有多少种就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越厚越好吧

网友:
5#正解,外延层厚度主要由耐压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 悲催了 上次去面试的时候人问我说外延层的厚度是多少 我隐约记得是100A到1000A左右,然后我说是100nm,结果人骂了我一顿,说那么薄的厚度一刻蚀全没了,还做个毛掩蔽层啊,然后我就回来看文档,有的上面写的是上面那个范围,有的写的是最大到1um,我还真是没有碰见你说的那么大的厚度,请问是哪儿的资料啊,或者还是工程实际就是这样的,万分感谢

网友A:
回复  iamshan

   唉 悲催了 上次去面试的时候人问我说外延层的厚度是多少 我隐约记得是100A到1000A左 ...
引用 楼主:

    来自于实际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5楼正解 外延层厚度和背景载流子浓度决定了器件击穿电压 别说几十微米 功率器件通常要做成上百微米

网友:
design rule有的

现在一般都是epi psub, 外延有很多好处, 具体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作为光刻掩蔽层的氧化层厚度是多少

网友:
你说field oxide啊,场养  ,不清楚

gate oxide一般是 几个nm 到 几十nm,

网友(2011-12-06):
EPI厚度真的要看工作电压。
一般几十伏的也就几个micro吧。

网友:
um数量级的

网友:
不同工艺,外延厚度不同吧

网友(2013-11-14):
We expect the epitaxial (epi) substrate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very small defects in silicon crystal,
resulting in the improvement of oxide film quality ,
leakage characteristics, refresh characteristics of
DRAM devices and the latch-up immunity in
general.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A:
来自于实际数据

图片看不到了,悲催了

网友(2022-02-16):
外延层的厚度可以不同,用于高速数字电路的典型厚度是0.5到5微米,用于硅功率器件的典型厚度是50到100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