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跪求赐教

楼主(2011-11-03):
小弟不才,有两个问题请前辈赐教:
问题一、有一次我时钟树综合后的skew为0.3ns,布线后看时序报告也没有任何违例,但布线后又做了下skew分析却发现global skew变成了1.7ns。这种情况有没有问题,是否可以忽略呀?

问题二、修改网表重新导入做ECO,发现有些单元重叠了,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ECO时自动微调一下布局吗?

不胜感激!!!

网友:
1. 当然要修啊,post route opt看下, 或者具体看下report,最好做下优化,
不过没有timing violation的话, skew确实意义不大, 引起timing violation的是local skew,
global skew意义不大,global skew再大,如果不引起timing问题,也没关系

2. axgEcoPlace (design) , axgEcoRoute啊,   eco place + 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