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IFO的almostfull置位后,还会继续往里面写吗?

楼主(2011-11-03):
请问FIFO的almostfull置位后,还会继续往里面写吗?然后一直等到FULL?
还是说almost之后就不写了。

网友:
大哥~~这个看你自己了~~当你发现almostfull置为之后就相当于有一个中断了~~继续写还是不写~~不是再由写时能信号说了算么~

网友:
fifo应该还是可以写的,fifo是full起来之后就不能写了,即便你再送写使能信号,数据也只能丢失。但almostfull的时候还是能送数据,almostfull条件也不一样,比如有些差1个full,而有些差3个full。
只要你知道almostfull的意思,正确使用,并保证full的时候没有写动作,一般都没没问题。

网友:
一般不写,软件读到状态是有延时的,等读到full可能已经overflo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