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 route前后timing差距很大,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11-03):
EDI9.1 ,place CTS timing都可以接受,而且比较一致,

            wns :-0.18 ,  tns :-15 , violation path 100多条。

route后突然变的很差: wns :-0.8 , tns:-800 , violation path 3000条

           设计的利用率才78%,也没有什么congestion,sdc都是一样的,为何前后差距如此大呢?

网友:
TrailRoute 和 nanoroute之间timing correlation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寄生参数抽取的偏差,以及布线方式不同造成的,EDI9.1以后可以在postCTS阶段就用TQRC做RC extraction,这样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TQRC是EDI自带的吗?我这个EDI9.1好像没有。
   或许是应该需要另外安装的吧。

网友:
EDI9.1里的RC extraction effort设为medium就是TQRC,设为high就是IQRC。

网友:
你做下optDesign -postroute -si 啊

不优化的timing肯定差啊, route之后本来就变差,要优化回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