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出错 求助

楼主(2011-11-03):
*WARNING* file /home/cadence/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出现这问题  之前做的一些东西,只能查看不能编辑了   求助

网友:
把你要做的那个东西的文件名后缀有lock字母的都删掉

网友:
将多出来的文件删掉,应该同上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将只读的那些文件在库里copy一份儿,删除锁定的就可以了。

网友A(2012-03-21):
刚开始启动时,点击右键新建中终端,就出现*WARNING* file /home/cadence/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怎么解决啊

网友:
1.看看是不是启动了俩次icfb
2.我记得有个clsAdmintool命令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2-12-20):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1-19):
回复 楼主:

    MAY BE OPEN THE SAME FILE

网友(2013-06-28):
我是因为非正常关闭,没关cadence直接关机导致的,同问

网友(2015-11-06):
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用,对于schematic界面,Design》Make Editable,就可以编辑啦

网友:
没保存不正常关机会出现这种问题。新建一个电路,把之前的电路拷贝过去就行了。

网友(2016-02-22):
回复 网友B:
输了两次icfb,同时开了两个CIW就会这样,你切换下工作区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亲测,并不好用啊啊拷贝过去,电路图是存在的,拷贝生成的电路也是locked态
而且,提示*WARNING* (DB-220228): Cannot copy a textDisplay across block boundaries. Skipping the textDisplay...

网友(2016-03-23):
我记得应该是解锁的问题;
输入:clsAdminTool(也可以在输入完clsA之后按Tap键),然后按enter键,然后输入“are+空格+.”,然后enter就可以了

网友(2017-04-23):
把LOCK FILE DELETE 就好了

网友(2017-07-10):
亲测15楼 很棒!谢谢
包括解决“waiting for ipc:0 to to initialize”,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
建议楼主重启下cadence,试试

网友(2020-08-23):
在terminal输入命令“clsAdminTool,然后按enter键,然后输入“are+空格+.”,然后enter就可以了,支持15#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启动时,点击右键新建中终端,就出现*WARNING* file /home/cadence/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

请问解决了吗,打不开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