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reset的vialation如何修改?

楼主(2011-11-03):
P&R后STA分析的一个vialation,如何改?
不改的话,我的后仿有x状态.
HRESET是一个异步复位信号.
这个Path Group:为啥是 **default**
都是怎么分的?
我还看到"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Startpoint: HRESET (input port)
  Endpoint: rssi_enable_ins/state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data to data check)
  Path Group: **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0.00 r
  HRESET (in)                                             0.00 &     0.00 r
  FE_OFC48_HRESET/ZN (HVT_CLKNHDV0)                       0.29 &     0.29 f
  FE_OFC49_HRESET/ZN (HVT_CLKNHDV4)                       1.37 &     1.66 r
  FE_OFC58_HRESET/Z (HVT_BUFHDV3)                         1.54 &     3.20 r
  rssi_enable_ins/FE_OFN58_HRESET (RSSI_ENABLE_LV2)       0.00 &     3.20 r
  rssi_enable_ins/U32/ZN (HVT_OAI21HDV2)                  0.64 &     3.84 f
  rssi_enable_ins/U190/ZN (HVT_CLKNAND2HDV1)              0.29 &     4.14 r
  rssi_enable_ins/state_reg_0_/SDN (HVT_DRSNHDV1)         0.00 &     4.14 r
  data arrival time                                                  4.14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0.00 r
  HRESET (in)                                             0.00 &     0.00 r
  FE_OFC48_HRESET/ZN (HVT_CLKNHDV0)                       0.29 &     0.29 f
  FE_OFC49_HRESET/ZN (HVT_CLKNHDV4)                       1.37 &     1.66 r
  FE_OFC58_HRESET/Z (HVT_BUFHDV3)                         1.54 &     3.20 r
  rssi_enable_ins/state_reg_0_/RDN (HVT_DRSNHDV1)         0.00 &     3.20 r
  data check setup time                                  -0.51       2.70
  data required time                                                 2.70
  ------------------------------------------------------------------------------
  data required time                                                 2.70
  data arrival time                                                 -4.14
  ------------------------------------------------------------------------------
  slack (VIOLATED)                                                  -1.44

网友:
后端的不懂啊,很想学习呢

网友:
这是一种常见的异步reset的violation

注意它的起始点和终止点,是同一个FF的异步reset和preset端,
rssi_enable_ins/state_reg_0_/SDN
rssi_enable_ins/state_reg_0_/RDN

这样的时序要求只是在SDN和RDN同时为0时,才需要,
问一下前端,绝大多数情况,前端写RTL时,会避免同时为0发生的,
这样,就没必要检查这个时序了,直接set_disable_timing就好了

网友:
既然是异步reset ,还修个啥啊

false path啊,不用看的

和clock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虽然绝大部分情况可以不看,但是还是要在RTL上确认,两个端口同时为0的情况不会发生,
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在lib里面写那段稀奇古怪的timing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