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实例化时括号里可以带运算符吗?

楼主(2011-11-03):
verilog实例化时括号里可以带运算符吗?比如
abc abc_inst(
.a(!m)
);
这样对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这个小问题

网友:
可以的。
但是不推荐,可读性差。

网友:
何必呢~~实例化里面加个运算符~~就算碰巧可以~~也不能这么解决设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仿真,和综合(FPGA)都没什么问题,但不是好的coding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