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仿真时钟采集数据

楼主(2011-11-0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时钟采样不到被采样的数据。
下图是我遇到的情况,PB_BReq_S1不能由Pclock采到PB_BReq_xi的值。

verilog code

verilog code

waveform

waveform

zoom in@posedge Pclock

zoom in@posedge Pclock

楼主:
自己顶个,顺便说下reset是1的,截图的时候刚好没标号,大家不用看代码里面的值

网友:
你的PB_BReq_xi是什么信号?第一张图为什么在时钟的上升沿有个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

    输入信号是其他逻辑的输出,那个毛刺是时序逻辑仿真是加的那个delay产生的,就像我给的verilog代码里面那个#`D就是那个delay,
这个应该不影响最后结果。
    我的第三幅图就是那个毛刺的放大图

楼主:
好冷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相关的代码贴稍微全点,就给这么点信息量,谁能分析出是啥原因啊。

感觉应该跟复位有关系,你再查查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如果不加#`D验证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恩,project leader看了,好像是时钟树的问题,这已经不是我能理解的了。。
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好像是挺多,我以前就遇到过。好像加delay_mode_zero就可以,但这次不行。
所以就来问问看论坛的大牛,其实主要想问问大家是否有相同的经历和解决方法。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把CLK和RST波形一起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