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恐怖的warning

楼主(2011-11-03):
请大侠们看看下面的警告是否可以忽略掉?
WARN(SOCCTE-318):Paths not in the reg2reg domain will be added 1000ns slack adjustment.

看log的过程中看见的。另外在不同的sdc 之间切换的时候是否可以直接unload 后再load new one 呢?

网友:
如果你没有可以指定EDI只优化reg2reg的path,那个warning就可以忽略

如果不是mmmc,就可以unload/loadTimingCon

网友:
setClockDomain -from XXX -to XXX 来指定哪些domain要优化,

这个warning经常看到,没啥关系的, 就是encounter的一些slack 算法,优化的,

没错 ,unloadtimingcon + loadtimingcon new.sdc 行的

如果是mmmc,就麻烦了,要重新 restoreDesign, 这个edi做的特别烂
没法在线删除 views,只能增加和update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warning吧.
在你设置setclockdomain的时候都会出现.

网友(2011-12-15):
encounter 还没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