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v4 (Free circuit design software with simulation)

楼主(2011-11-03):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LTspice IV是免费软件

下载连接
http://ltspice.linear.com/software/LTspiceIV.exe
说明书
http://ltspice.linear.com/software/scad3.pdf

LTspice IV is a high performance SPICE simulator, schematic capture and waveform viewer with enhancements and models for easing the simulation of switching regulators.  Our enhancements to SPICE have made simulating switching regulators extremely fast compared to normal SPICE simulators, allowing the user to view waveforms for most switching regulators in just a few minutes. Included in this download are LTspice IV, Macro Models for 80% of Linear Technology's switching regulators, over 200 op amp models, as well as resistors, transistors and MOSFET mod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