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trails 在后端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1-11-03):
在看后端的资料的时候,经常遇到power trails,意思大概是电源线轨道,但是具体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哪位大侠知道的话,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电源线的走线

网友:
就是power routes , power rails , power grids ,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 电源网络的意思,和 ir-drop、em 分析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