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到encounter

楼主(2011-11-03):
各位大侠,dc综合之后的.sdc文件送给encounter时,需要修改里面的哪些约束,就是得删除掉哪些约束?也就是哪些约束在encounter里是用不到的?

网友:
user guide有详细的说明,哪些SDC命令不接受
就是不删除,也就是多几个error/warning,不会有问题

修改SDC是另一个事情,就算是可以被接受的命令,有时也要修改,
比如clock period,uncertainty,DRV,dont_use,ideal net,dont_touch等,具体的去搜索其他的帖子

网友:
真想某位大侠带我做后端啊

网友:
set_ideal_network不认,
set_units 不认

总之encounter比 ICC 对sdc兼容性差些,

你可以load进去,看warning,error好了, 都说的比较清楚的

网友(2012-03-12):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啊?说得好抽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lock period是时钟周期,比如说你的芯片频率是500MHz,那你综合时这个值设的是1.6ns,那你导入encounter就得改回2ns。在做MMMC时,这个值你还得准备worst、typical和best三种周期值。    uncertainty,就是skew,DC综合预留给包含setup和hold time的,encounter中就不需要了。

ideal net主要是clk信号以及一些全局信号,比如reset和stall信号等。这些信号一般不用DC综合,DC综合出来的效果不好,这些信号要根据实际的版图才好确定。
dont_touch和dont_use就不用讲了吧。

讲得不全,请高人指教。

网友:
    encounter里面uncertainty还是需要的,作为时钟的jitter margin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