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elta sigma modulator的输出fft左侧是平的?

楼主(2011-11-04):
我采用最基本的dsm2阶结构,1bit 量化器,如下图

量化器输出范围-1和1, 输入信号幅度0.7。
得到的fft为

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些特殊的输入频率上,而我采用的输入频率是基于coherent sampling关系的。
另外我发现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超出了[-2 2]的范围,第二级积分器输出超出了[-3 3]的范围。
请大牛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noise folding?

网友:
quanization noise -> nonlinear operation --> high frequency noise folded back to in-band noise. check stability and perform proper scal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只在特定频率出现LZ的问题呢

网友:
后处理没加窗?加窗再看看

网友:
你用哪一种window?

网友:
别做sigma delta  了 做点高速的吧,这个没前途

PS 感觉上输出摆幅被clip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特定频率是指信号频率不再FFT的bin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哥做什么有前途的啊?让小弟们学习学习

楼主:
加窗确实不再有这个问题,例如blackbman或hann窗都可以,但是加窗之后很多信息会损失掉,只能看个大概,而且我用的是coherent sampling的input frequency,按道理说是不需要加窗的啊。我想这个情况凡事做过的人都应该遇到啊,大牛讲讲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电路仿真的结果还是matlab仿真的结果,还有你说只有特定的频率有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个频率没有在Fs/N的整数倍上,还有这个很明显是电路二阶整形效果没有,一般来说,运放输出摆幅过小导致增益变小,而使量化效果变差,还有你这个是二阶的,如果NTF函数是对的,0.7V是不会有这个情况的.
1 NTF函数要对
2 运放摆幅要够
3 输入频率在Fs/N的整数倍上

满足这几种情况,出来的PSD基本不会有问题!不知道是学生还是公司的

网友:
因为fft计算的特性,在数据样点数如果为2的n次方,做fft变换则不用加窗,没有计算误差。否则需要加窗,hann窗或者hamming窗近似度比较好。

楼主:
回复 14# jiang330226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我还是学生,在摸索。
这个模型我是用simulink搭的,2^14点FFT,fin=25/2^14*fs,我想这符合coherent sampling的要求,也就是说bin为整数。
关于NTF,我想用simulink搭不存在数学上的问题,还是频谱的问题。
而且我发现这和积分器的初始状态也有关,改变初始状态有可能使得在不加窗的情况下依然得到正确的频谱。

网友:
我搞错了,我还以为是实际电路呢,输出saturating会导致noise folding,不过你这里理想模型不会有这个问题。窗还是要加的,如果只是正弦波,coherent sampling fft 不需要加窗,quantization noise和窗函数卷积后还是会有folding的。你电路具体参数多少,反馈系数,积分器gbw之类的

网友(2012-07-23):
之前也遇過這個問題
有解法嗎?

网友(2013-08-07):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FFT bin具体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