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6.5仿真结果有误,花了很长时间无法解决

楼主(2011-11-04):
是这样的,学校作业是用附件里的东西,先弄成原理图,然后用modelsim做出仿真图(全是一个内容)。我就转成verilog文件后作前仿,而做出来的结果,输入是正常,但是输出一直是全高阻Z。不知如何搞定。求各位大师帮忙解决,谢谢了(a_test.v是测试文件,cycloneii是我设置的)
附带1个问题:第二张图是我用quartus II里调用modelsim6.5的出错信息,求solution

源文件

网友:
你的模块一行实际功能的代码都没有,你注意看下,顶层模块里面例化的子模块内,只有input和output的声明,没有任何做实际功能的代码。

楼主:
这实际功能,是要系统生成还是要自己手动添加?如果是系统生成,如何生成?

网友:
这个 论坛 在这个方面 真正的 牛人 不多的 啊

网友:
如果是用Quartus调用Modelsim的话,你必须在Quartus的Assignments->Settings..->EDA Settings中ToolName选择Modelsim-Altera,然后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