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initial

楼主(2011-11-04):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事不太明白,就是按照verilog的语法要求:“一条initial语句只执行一次,并且是在仿真开始时执行”,那么如果将initial语句放在任务内部时,并且不是在仿真开始时刻进行调用,那么这种情况下initial语句该如何执行?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种用法
没试过这样,一般都不这么用
放任务内就不需要用initial了

网友:
task里面能放initial?自己试一下,不要胡思乱想,做一个这样的例子也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因为以前主要是做可综合的verilog,对于验证接触的很少,所以对于verilog还是理解得不够深刻!

网友:
task有需要这样用嘛?initial 一般做tb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