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弱问: jitter是200ps的1.2GHz PLL是什么水平的?

楼主(2011-11-04):
听别人讨论PLL时候, 总是提及jitter这个参数, 难道jitter的好坏是评价PLL的重要标准吗?

假设一个1.2Ghz的PLL, jitter=200pcs, 这个PLL咋样?

网友:
jitter是说时域的,相噪是说频域的。1.2G峰峰值抖动这么大,很糟糕了吧。时钟的稳定要求是很高的啊。

网友:
算算就知道了
1.2G也就只有8~900ps
半周期就是4~500ps

jitter就200ps,算不怎么好的了

网友:
1.2G 2ps jitter还差不多,两百也太......

网友:
一般周期抖动在5%以内,周期到周期抖动在0.5%

网友(2012-01-16):
jitter 是衡量PLL最重要的指标,没有之一, pnoise 是jitter 在频域的另一种说法。

1.2Ghz的pll,基本上rms jitter<10ps,算是可以在工业界应用,<5ps 就是很好 的PLL。
   <1ps就是NB的PLL, 工业界也算一流水平,当然满足这个jitter要求同时也是以牺牲功耗,面积为代价的。

网友:
pnoise是phase noise的缩写啊?

网友:
感謝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