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CO问题

楼主(2011-11-04):
MPW发现芯片有Bug,然后在Verilog里加了一些很少的代码,由于不想重新做P&R,但是ECO不想用Spare cell,该怎么办?

网友:
Mask fronzen了,代码有改动,应该会改到器件吧,怎么可能不用spare cell?

楼主:
由于是mpw,可以重新在做full mask的

网友:
用pre-mask的ECO流程

网友:
要看你改多少了, 改一些metal连接是肯定的吧,

不动baselayer 是可以的,就是改一些metal 连接, 具体改几层

要看改动的规模

网友:
1.看改动的层数决定,没有spare_cell也可以free一些功能来做
2.如果想加cell,且很少。可以直接在pr后的网表添加,ecoPlace  & ecoroute 当然要保证验证通过

网友:
看下是否有可能做Metal ECO

网友:
metal fix或者FI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