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igBee IC设计

楼主(2011-11-04):
需要设计ZigBee,不知从何入手,请各位不甚赐教:
比如先做RF还是先就做SOC,设计完后的检验指标是什么(误码率?EVM?功耗?),一般用什么检验,软件上面需要用什么仿真?
谢谢~

网友:
ls高校的?

网友:
楼主很爱开玩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怎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明说,我哪里犯傻了?

网友:
需要设计航天飞机,不知从何入手,请各位不甚赐教:
比如先做机舱还是先就做发动机,设计完后的检验指标是什么(安全系统?载荷?),一般用什么检验,软件上面需要用什么仿真?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请大侠指点一二,我实在是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2012-02-09):
找本书看看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
1.先确定设计难点在哪,射频收发机或者基带解调?
2.ZigbeeSOC很大的要射频收发机、ADC/DAC、基带、还要CPU?楼主都要做?一个人?
3.我觉得还是挑一个做吧,如果是学生挑哪一个毕业都足够了!
4.如果做SOC你就必须先从系统设计入手,先要研究IEEE802.15.4标准,那上面有各种指标规定,你的设计必须满足之,但是其给的都是系统指标,你必须根据系统规划,换算到各模块指标中
5.参考chipcon的芯片,他的datasheet标了什么指标,你就向他靠拢就好了

网友(2014-10-14):
太搞了,隔行如隔山

网友:
菜鸟表示谨慎围观

网友(2015-06-30):
回复 楼主:
你是想要做建立在zigbee平台下面的开发应用吧?做zigbee的硬件平台开发可能项目难度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