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赛灵思rapidIO IP核的实例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4):
这几天在弄rapidIO,在ISE 12.4下例化了一个rapidIO IP核,同时产生了一个关于rapidIO相关设计用例,
看了下rapidIO IP核的相关PDF,我把这个设计用例综合了下,但是发现很多警告和一些错误,大概到MAP这个过程就不能继续进行了。
既然综合不能完成,下面的仿真,上板调试都是空中楼阁。

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赛灵思rapidIO IP核自带的那个实例,  难道那个例子真的有错误。。。。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没给错误信息,无法判断
建议你检查一下UCF
xilinx的高速串行对时钟,位置都有要求,map没过很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可以先把ucf文件去掉,不加约束看能否通过map?

网友:
现在学这个的人很多啊

网友(2012-06-08):
这个可以仿真的 ,目前我都可以和DSP联通调试了,但是现在在调FPGA发起时的initial user模块改不好啊
希望有谁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啊联系邮箱lyd304150939@126.com

网友(2014-11-25):
回复 楼主:

   RapidIO的IP核好像不免费吧,楼主的RapidIO核是花钱买的吗,还是另有途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公司的可以生成bit文件,显示都已经购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