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请进[已解决]

楼主(2011-11-04):
用ICC绕线后calibre DRC发现:stripes是超过2um的,按照design rule,与之相邻的同层次的金属的spacing应该要比普通的大些,可ICC所用的库的绕线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加routing blockage? 定义NDR?
哪个更方便呢?有过类似的情况没?望赐教啊

网友:
这个规则ICC应该是要考虑的。
可能是你的规则文件(TF)不够完整,可以找foundry要。

网友:
考虑的啊,你啥工艺,tf的,

tf里面会写的, 就是 在metal那块

     unitMaxHeightFromSub            = 0.59
                unitMinThickness                = 0.18
                unitNomThickness                = 0.18
                unitMaxThickness                = 0.18
                fatTblDimension                 = 5
                fatTblThreshold                 = (0,0.201,0.421,1.501,4.501)
                fatTblParallelLength            = (0,0.381,0.421,1.501,4.501)
                fatTblSpacing                   = (0.09,0.11,0.16,0.5,1.5,
                                                   0.11,0.11,0.16,0.5,1.5,
                                                   0.16,0.16,0.16,0.5,1.5,
                                                   0.5,0.5,0.5,0.5,1.5,
                                                   1.5,1.5,1.5,1.5,1.5)
                minArea                         = 0.042
                minEnclosedArea                 = 0.2
                maxNumMinEdge                   = 1

这些就是width dependent spacing rule ,

如果是LEF header file,也有类似的东西,
一般来说width越宽, space会相应的增大rule,

连smic18都有
  pattern                         = "blank"
                pitch                           = 0.56
                defaultWidth                    = 0.28
                minWidth                        = 0.28
                minSpacing                      = 0.28
                fatWireThreshold                = 10
                fatThinMinSpacing               = 0.6
                fatFatMinSpacing                = 0.6

就是 如果碰到大于10um的线, spacing为0.6um
一般是0.28um

网友:
你可以对比DRC runset和你ICC用的tf文件,以DRC runset为准改你的tf。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拿的帮助,我找到原因了
design rule中为2um以上space为0.5um
tf中为10um以上为0.6um
按照设计规则修正了,正重新测试中……

当然写脚本加routing blockage的方法也测试了,也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就是不是根本原因罢了

网友:
改tf比较好,  你这个是.18um吧,

找个正确的格式 改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的

不过改了下也没好使,估计是绕线太紧了

网友:
一般fab写的还行啊,你是哪个f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的

网友:
smic13 今年更新很多,  可以下载最新的

7月份更新了一堆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找找去,我看了下原来的tf还是06年的呢……

网友:
主要是更新design rule ,更新了calibre的runset,

但是astro的tf 没有更新, 因此会有些drc的问题,

我最近的项目就是  via5 的间距不够, calibre 的rule写了,但是icc没有 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问smic了

你那个咋处理?自己改tf文件?

网友:
改via, 把一般的via改成fat via5 , 比较烦,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情况,  主要是run了calibre就知道了

网友(2013-07-04):
回复 网友B:

这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