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楼主(2011-11-04):
各位大侠,在encounter需要加入IOpad,首先直接加的.io文件里面规定了一些Pad和方向,可是dc综合之后的网表文件里面也可以有Pad的规定,当encounter在.io文件里找到的Pad对应不到库里是就会发出警告,比如:
**Warn:ignored IO file "../m.io"line 85
Pad: InOutPad_dp W
Reason:unable to determine object from name.

可是在网表文件里的Pad规定,如:
QI00300 InputPad_iScl(.SPAD(PAD_iScl), .DIN(iScl));
这里的Pad会在encounter时随意排在某一个方向。
我想问的是:如何修改.io文件,encounter在执行时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比如先找什么文件,后找什么文件?

网友:
一般是根据pad的instance  name来写io file
你可以先随便摆个floorplan,然后Saveiofile, 出来

看看格式就知道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改,或者重新写,

方向是 left/right是从下到上
top/bottom是从左到右,  不是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和icc一样的

网友:
版主回答正点,不过楼主的encounter的IO instance name 与前端综合的网表不同,必须改成与综合的网表instance name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