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啥金属越宽,间距越大?

楼主(2011-11-04):
各位高人,请教为什么金属越宽,间距越大啊?

网友:
工艺上刻蚀的原因。较宽的金属在刻蚀时有可能刻蚀不干净,造成短路。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这个理由 和工艺平台有关吗

网友:
原来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原来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金属宽了,怎么会影响刻蚀啊,不懂不懂?

网友:
那metal较宽时,contact到metal边距离也要求比较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宽metal一般会流大电流,尤其是ESD电流,一般会有比较大的杂讯,根据skin effect,电流实际会在金属表层流动,因此metal边缘最好不要打上contact,以免电流聚集在金属表面造成烧毁contact.

网友:
回复 楼主:

   热胀冷缩看看书上,都有说明的哈

网友:
刻蚀不足,易short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多看书有好处,多逛eetop也有好处啊呵呵。

网友:
距离太小刻蚀不干净  这是工艺方面的问题  跟刻蚀速率有关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

网友:
形象一点举个例子吧
比如你有根100um的metal,要求间距是0.5um,刻蚀的时候误差1%就是100x1%=1um,直接短路了。
平时你走个10um的线,误差了1%的话就是0.1um,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以上数据纯属虚构...实际应该没这么夸张

网友(2011-12-07):
我建议你先看看DRC文件,把规则搞清楚。

网友:
哪位高人具体讲解下

网友:
金属较宽处,刻蚀较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也是,望高人确定下!

网友:
防止刻蚀不均匀金属连到一起

网友:
怎么感觉众说纷纭,有没有哪位高人可以,明确的总结一下(可保证正确率的),呵呵~~

网友(2012-06-24):
那metal较宽时,contact到metal边距离也要求比较大--因要迴避EM 電子遷移的問題

网友:
17楼的回答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