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LEF到Milkyway的转化问题

楼主(2011-11-04):
自己做的IO LEF,转成milkyway

用icc导入网表后进行initial_floorplan,发现pad方向反了,都朝里,请问是不是LEF转化过程中哪一步设置错了?

网友:
主要是site方向和rotate 方向来决定的

我看了tsmc 的lef

SITE pad
    SYMMETRY x y r90 ;
    CLASS pad ;
    SIZE 0.005 BY 190.000 ;
END pad

SITE corner
    SYMMETRY x y r90 ;
    CLASS pad ;
    SIZE 190.000 BY 190.000 ;
END corner

MACRO PCI33DGZ
    CLASS PAD ;
    FOREIGN PCI33DGZ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30.000 BY 190.000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pad ;

缺省都是R0 角度,
其中 symmetry 决定了 能够怎么翻转

网友:
这个我注意到了
这两个参数我直接复制的foundry提供的IO LEF的内容,不知道为什么转成milkyway后让icc读入,pad默认朝向core的方向,还得转180°,而foundry提供的IO pad指向外面

网友:
记得以前Astro建库的时候,还有definePad  "90" "270" 这种角度定义的

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用clf来指定pad的方向,不知道IO lef到mw 是不是有啥特殊的操作

网友(2013-02-28):
   你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我用gds文件工具astro制作的IO,在导入ICC中会出现IO与port相互分离的情况?
            2、ICC工具一定会有port吗?
            3,如果我把IO做成Macro,在ICC工具中就会出现VDD,GND的层次为hilite的问题,请问怎么处理啊?
谢谢。

网友(2019-12-06):
在前面加上这个(vdd corner有问题的话也加上)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SH1025 (调用的库pad名)-lib_cell_orientation   { FW S S S }(方向多调几次就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