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 AD 调制器的极点会非常影响SNR吗?

楼主(2011-11-04):
RT
因为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说当其极点远离z=1靠近z=-1时,SNR会变好,但稳定性会变差。我可以理解稳定性变差,但是不理解SNR会变好。
因为极点位置通常离信号带宽比较远,所以在零点位置固定的情况下,貌似不会对SNR产生很大影响(不考虑稳定性)
所以,感觉对于SNR,相比极点位置,应该零点的位置会重要很多
是这样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其實每一個SIGMA DELTA MODULATOR, ESPECIALLY 三個ORDER 以上, 會在INPUT 大過某個程度時出來不穩定, 所以會有一個UMAX...要把SIGNAL INPUT 小於UMAX...MODULATOR OUTPUT 就會STABLE..

网友:
你看看你的NTF有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