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 color

楼主(2011-11-04):
做完CTS后,发现有很多CELL不一样,这些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没发现啊,ICC么?

edi肯定是没有反应的

楼主:
encounter   Syn CTS 后,然后Display cts

网友:
应该显示的是CTS 的Phycical cell,你认真看一下。这都是一块一块的。你仔细看看各种颜色之间有啥不同?

楼主:
有红的,黄的等等,他们都代表什么啊?

网友:
乖乖 , latency 值啊, 代表clock latency的 值,

比如红色比较远, 绿色比较近, 等

就是个分布,看看skew有多大

建议把encounter的 文档先看看还行啊,很多就是基础的问题

什么时候学会看文档了,就能提高自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