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加入正弦信号

楼主(2011-11-04):
在cadence中怎么加入正弦信号,直接在激励源中的Function中选sin     不可以么?    AC phase 这个值怎么填?填180     输入的正弦信号没有任何反应  和不填180一样   现在我想输入两个正弦信号相差180度的  正弦信号!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到的金领。。。good lu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半路出家搞I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nalogLib中的Vsin是产生正弦信号的。不要选择AC,更不要选择PHASE。在vsin中根据你填写的频率,算出周期,然后两个vsin,一个没有time delay,另一个有半个周期的time delay。这样就出来啦~这是做tran仿真。不是AC。

网友(2015-09-08):
相位靠延迟,共模电压在这里就是offset voltage

网友(2016-05-08):
请教各位大神,知道在cadence中,这个vsin激励源图中2个vo还是va的参数怎么设置吗?

网友:
一个是直流分量,一个是交流幅度。
PS:其实帮助文档里对每个参数都介绍了,cadence那帮写文档的估计已经哭晕在厕所里了。

网友:
输入的正弦信号没有任何反应  和不填180一样

网友(2017-03-20):
回复 网友B:

做瞬态仿真,可以吧vsin信号中的initial phase for sinusoid这个选项,一个设置成0,一个设置成180

网友(2020-02-20):
如果做瞬态仿真的话,在相位取反的信号的Amplitute设置中,填写-1,就可以得到与原信号相位差180度的信号。并且不用担心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