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的迟滞电压

楼主(2011-11-04):
大家好,我在仿真迟滞比较器的迟滞电压时,负端接2v基准电压,正端采用DC扫描,发现不同的电压扫描范围,比较器的迟滞电压不一样,比如正端电压从0到2.5扫描和从1.9到2.1时,两次仿真的迟滞电压不一样,请问大家,我应该怎样确定正端电压的扫描范围啊,还有为什么不同扫描电压范围,迟滞电压会不一样,谢谢!

网友:
使用spectre仿真时如果没有设定minimum的步长,或者仿真范围内的步数时,算法原因导致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有时我仿真也感觉怪异,我感觉是自己仿真的某些细节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那些设置在option设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仿真DC,不要选Auto 选 start from xxx to xxx,然后steps填一个值。

网友:
把仿真的步长定的小一些,比如1 mv, 结果应该就没有差别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应该是仿真步长问题

网友(2024-07-18):
这是扫描步长的问题,把dc sweep步长设置小一点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点数太少,跳过了你真正的迟滞点。你需要增加扫描点数。比如说0到2.5, 500个点这样,就大概可以得到与1.9到2.1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