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个IC6.1 的问题

楼主(2011-11-04):
刚开始用icfb 6.1 啊,  还不如 5141好用啊
感觉像encounter了,

问下,

1) streamin.log/streamout.log 里面原来不是显示多少gds layer信息的 ,每层的名称都有
现在怎么没有了,只有一个summary, stream.log是很重要的东西,现在很麻烦啊

网友:
在那个sum文件中有你说的那个[Statistics of Layers]信息
改版了,呵呵

楼主:
哦,明天去看看,哈哈

楼主:
没有啊,summary太大概了,

以前的streamin.log , out.log显示哪些层, 对应map里面的,看的很清楚的

现在都没法看了,    还要借助calibredrv

楼主:
现在我知道了, 是summary file
呵呵

再问个,怎么merge layout啊,以前5141是有个 Retain reference library(no merge)选项,
选完就行了

现在61没法干这个事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就是那个summary file,你自己起个文件名,他就把信息存里面了

(1)merge gds,我一般都在encounter里面搞定了,导过来;
(2)如果没有提前merge的话,就把相关的gds导到同一个library里(先导数字工具出来的那个整体的gds,再导标准单元的和其它单元的gds),同名单元自动替换,也相当于merge了
(3)用ICC只要相关的CEL文件完整的话不存在merge这个问题,直接出来全套的了

虽然你说的方式没用过,但是个人认为你在IC61里面把标准单元库的gds和其它你需要的gds导成的库,再在StreamIn-Options里面Libraries选项,将他们设为reference libraries。这样子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借道问个问题:

IC61 Schematic Check Save,如果有 Warning,总是闪烁,请问怎么让他只显示Marker,而不闪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Warning信息是啥,能提供下不?

网友:
比如,原理图两电阻的靠的太近,那么其边框会部分重叠,check save 报 warning,就会闪烁。CIW 中显示:
Warning: Instances "R1" and "I2" overlap by more than 10 percent.

IC5 中不会闪烁。
IC6 中如果我 load 了某个 PDK 之后,也不会闪烁了,不知道这个 PDK 做了什么?

楼主:
ic6 缺省不太习惯

那只好 试试了, ic 5 都是先streamin reference library
然后streamin top gds,,

现在反过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不是做电路的,所以不知道这种问题
但是可以肯定 默认不允许overlap 超过10 percent
如果PDK导入后对其产生影响,那就是把这个10 percent冲掉了

ps:那么大的地方摆器件还overlap干啥?:)

网友:
有时候器件要摆的紧凑整齐些,就会有Overlap。
PDK感觉没有改变这个Overlap设定,因为提示错误的 Marker 还在,只是连线不闪烁了。

网友:
IC6太不好用了,不习惯

楼主:
我也没习惯,还是换回5141 ,最近要tapeout

没时间学

网友(2019-05-04):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知道了, 是summary file
呵呵

summary file是啥?在哪看?

网友(2020-03-09):
看起来IC61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