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哪位同仁做过谐振时钟网络的么?

楼主(2011-11-04):
Resonant clocking distribution network...

就是不用buffer,采用谐振网络实现全局时钟,得到极低的skew和jitter,并且大幅降低时钟的power dissipation...

不知道有木有搞头?

网友:
啥叫resonant network,

一般clock mesh是能减小skew 和latency的,

但是也是耗费很多buffer的,  耗费routing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加一个片上电感,再把clock grid看成电阻和电容,形成并联的RLC网络。当容性电抗和感性电抗相互抵消时,此时RLC网络处于谐振状态,频率为谐振频率。如果忽略外界噪声和衰减,理论上此时网络可以无限振荡下去。
   这个谐振网络的好处就是不需要buffer来推动时钟信号,因为网络上任何一点的时钟相位和幅度都一致。
   除了RLC网络,还有旋转型的行波振荡网络和驻波振荡网络。
   这个谐振时钟分布策略,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目标就是为了解决GHz以上大型微处理器的功耗和时钟偏斜问题。我所看到的文献基本都是测试芯片,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应用在了商品里。

   不过貌似木有工具支持这种谐振网络设计。

   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

网友:
太先进了,没搞懂, 太理论化了吧

到现在还没见过

clock mesh已经是够先进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就是有搞头...

网友(2015-10-03):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现在正在学习resonant clock相关知识。能不能请教一下您,Grid Cap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

楼主:
    哎呀,都过去三四年了,有点忘记了,可以去参考我的论文。
《旋转行波振荡器的建模和设计》

网友:
不错,都有文章发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只有一些特定场景能应用, 工艺的漂移越来越厉害,而且片上电感一是占面积,而是电感量也有漂移,最后如何得到一个稳定的振荡频率?而且现在的芯片一般都有一大堆不同频率的时钟,有些还有DVFS等,时钟频率不是一个固定频率。

网友(2017-06-07):
在高速serdes中有使用,主要用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