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判断route顺利通过?

楼主(2011-11-04):
在route 的时候,会有如下信息报告出来:
Max overcon =21 tracks
Worst layer Gcell overcon rate =14.68
等等还有其它

所以想请问大侠们,这个tracks和rate的值是不是越小越好啊?
另外就是route violation总是在mocro block 的接口上存在,就是连到block pin上的位置总有。
我一般会在mocro block 上盖route blockege ,把 端口的位置留出来;route过后就会有接口上的violations。

暂时还在疑惑中!

网友:
看最后 的 Total violations就行了,  nanoroute的,
nanoroute 如果能routable,是很快的, 不会太慢,否则violation一直下不去
就肯定unroutable了,  这时候的trialroute估计可以看看位置,

前面的估计几乎都没啥用, 很难说有一个number 说 routable,

你如果是macro pin相关的,这个不算unroutable,因为可能是lef pin没做好造成的,
即使有violation也可能是假的,建议到calibre里面做下drc,lvs就知道了,

macro可以重新改下lef ,

楼主:
感谢版主!
lef 是我自己提取的,也许有问题。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