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route如何控制每层metal 均匀分布

楼主(2011-11-04):
在用encounter route的时候(top metal is metal5 or metal6),总是metal2 metal3 分布比较均匀和密集。
但是top metal 就很松散,集中在一起,很不均匀的。

同样的项目同事用astro就看上去每个层次都很均匀,不会top metal 很少的。但是用encounter就会出现。
所以我想用什么策略或者方法来把金属均匀一些,这样就可以提高布通的几率了。

网友:
额...  top层的metal大部分用来做power grid的了...
如果你想top的metal也均匀去routing,只能说有点大材小用...
你可以仔细去看看foundry的资料,每个metal layer的性能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太细节了吧, tapeout多了你就知道了, 根本没空管这个,

能routable就行了,

density不够可以 通过calibre runset加下,

楼主:
其实就是想提高布通的几率。
因为有些情况下虽然也能布通,但是在metal2 或者metal3的阻塞挺严重的。
所以如果可以将上层的布线通道利用上的话,这样就可以减小下层的阻塞,这样可以提高布通的时间和效率。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先用下层,再上层

因为pin都是metal 2接出来的,

setNanoRouteMode 看看, 可能可以控制各层的比例,

楼主:
多谢!

设置这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