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利用闪光灯提高照片质量

楼主(2011-11-04):
闪光灯是摄影者最实用的助手之一,有些人将它叫做随身携带的太阳,因为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们只有借助闪光灯才可顺利完成拍摄。其实对摄影发烧友来说,闪光灯的使用显得尤其重要,它不仅仅作为照度不足时比如月夜时拍摄的辅助照明而已,而且是提高数码照片质量的重要工具。如果我们善于使用闪光灯,就可以明显提高照片质量。

理论支持

  数码相机因为CCD特性的原因,与传统胶片相比,在拍摄反差较大的对象时,在宽容度方面有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处理反差较大的对象时,宽容度比较有限(就像彩色反转片一样,兼顾了高光部分的曝光,暗部容易曝光不足;兼顾了暗部的曝光,高光部位容易曝光过度),成像质量会受到影响,恰当使用闪光灯,通过适当补光改善反差,就能提高图像质量。例如图中樱花的照片是比较复杂的拍摄对象,因为花朵衬托在亮度很高的天空中,反差很强,如果要花朵曝光准确就得增加曝光量,而曝光量增加后,原来就是高亮度的天空必定会曝光严重过度,因此在拍摄时开启相机自带的闪光灯,通过闪光对花朵的补光后,花朵和天空都得到合适的曝光,色彩还原就比较正常了。

拍摄技巧

  一般的数码相机上都带有内置闪光灯,也称为“机载闪光灯”,要启动“机载闪光灯”可以采取“强制闪光”来完成。一般在使用闪光灯作补光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强制闪光

  希望丰富高反差画面的图像层次,在不少情况下需摄影者自己控制闪光灯,这主要体现在“强制闪光”和“强制不闪光”上。一般数码相机都通过机身上的按钮来实现闪光与否的控制。需“强制闪光”的情况是主要背景与主体反差大,背景亮度明显强于主体的场合。例如拍摄逆光人像或室内坐在透光窗帘前的人物等,相机往往因画面中背景亮度高而自动减少曝光量,最后容易导致背景曝光正常而主体曝光不足,这时通过“强制闪光”可将主体照亮,获得正常曝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主体距离不能过远,如超过闪光灯的射程(10来米以外),即使开灯也没有什么作用。

2.强制不闪光

  使用程序模式拍摄时,在比较暗的场合下启动快门,相机就会自动启用闪光灯或提示你使用闪光灯。但某些情况下,我们却要采用“强制不闪光”来达到自己的拍摄意图。

  “强制不闪光”的目的是为保持画面原有的幽暗氛围,比如说拍摄灯光典雅的酒吧、咖啡馆等场景,如果采用程序模式,相机自行弹出闪光灯照明,不但将原有的氛围破坏了,而且经闪光一照,前景很亮,远景一片漆黑,现场气氛便荡然无存。此时只要启动“强制不闪光”模式,同时适当调高感光度,或者选择较低的快门速度和大光圈便可满足曝光需要,拍摄到颇具有现场感的效果。不过在使用低速快门时,务必采用三脚架或借助其他手段来确保相机的稳定性,不然难以保证图像的清晰度。

3.关于逆光摄影的补光

  逆光的特点是被摄对象正面没有直射光,背后有方向感比较强的直射光,相对来说被摄对象面对镜头方向的色彩还原要略差些。逆光摄影时,为了丰富画面层次和获得良好的色彩还原,也常常需用闪光灯作补光。一般来说,用作补光时不需要闪光灯发挥强功率照明,而要注意控制闪光亮度,避免补光过度。一般可设定到相当于正常曝光不足两档左右。如果使用相机变焦镜头的广角端或相当于标准镜头的视角拍摄,将闪光灯设定到“减弱”档可防止补光过度;如使用长焦端拍摄,可视摄距相应提高闪光灯照度以满足远距离补光的需要。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啊

网友(2012-04-15):
減弱檔指的就是減EV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