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adence 集成 hspice 简单教程

楼主(2011-11-04):
开了个新帖,请大家关注: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ice%2B%BC%AF%B3%C9

现在成功集成到ic5141
应该是使用hspiceD接口,而不是集成HSPICE仿真器

简单翻译了下hspice自带的说明,并附上设置hspice环境变量的文件(里面的相关路径请改成自己的)

注意:不用转换库,可以直接使用ADE自带的hspiceD接口,
关于集成HSPICE仿真器的方法在hspice自带文档的hspice_integ.pdf里面有详细说明,5141,610都支持,
有空再简单描述下集成步骤吧

hspiceD

hspiceD

简要步骤:

安装好hspice后,按上面提供的教程集成hspice到CADENCE,但不要转换库,如果转换了,恢复你的cds.lib文件
设置好环境变量,启动CADENCE   (icfb&)

选择一个cell的电路图

进入ADE

选择hspiceD

设置模型库(我用的TSMC 0.18)

然后就是设置一些其他的仿真参数,跟spectre一样的

生成网表

最后仿真,netlist & run
查看仿真结果:

cadence可以转换hspiceS到hspiceD的模型和仿真信息(如果你的库没有hspiceD模型,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
还是很需要仿真的,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spice 安装好之后,里面有关于集成到ADE之后仿真的手册,(HTML PDF版都有)
在demo目录里还有很多教程例子。

网友:
公司刚刚要装,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尝试不转换基本库,也可以调用hspice
用的是ADE 自带的hspiceD接口。

网友(2012-01-31):
刚刚开始折腾这个,我发现直接用ADE生成hspice网表也不行,烦躁
还是干脆集成一下吧

网友:
好东西啊,支持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2012-03-15):
回复 楼主:

    正在研究当中,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hspice已经集成到ADE中了,而且打开软件成功,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出错了,不知道为何,在网上查了查,也没查出为什么,请问能给解答一下么

,如上是我的仿真原理图,仿真配置图,最后仿真的时候出现了如第二个图所示的结果,是在不明白什么原因,不知道各位能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看你第二个图好像说是仿真器的命令行参数出错,不知道你的其他设置,还有MMSIM版本。
另外,也不用集成HSPICE仿真器,可以用自带的hspiceD仿真器,见我帖子附件下面的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在服务器上安装的cadence,然后在自己机器上安装虚拟机mount到服务器上,这样说软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在其他相同机器上仿真却可以顺利进行仿真,那个仿真参数不设置应该也可以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台机器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12-05-20):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比较给力啊,谢谢

网友(2012-08-04):
回复 楼主:

   我对那个CDS_LOAD_ENV=CSF表示不理解,我这样写了以后报错
*WARNING*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DS_LOAD_ENV' expected to set before using HSPICE ADE integration
*WARNING* The HSPICE ADE fail to load. Please fix the warning and then re-start

后来我把CDS_LOAD_ENV干脆改成HSPICE.cdsenv的路径,还是报错,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感谢!!突然就弄好了~~~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看看

楼主(2012-09-19):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你这个变量设置的顺序不对,要在hspice相关的变量前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请问为什么不能使用HSPICE那个接口?我使用那个接口就报错说我的网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HSPICE接口就要按照hspice安装目录interface目录下的说明做,
库都要生成HSPICE视图才能使用,比较麻烦。

网友:
其实吧,即使不加载这个脚本,也没有问题,Cadence的hspiceD接口,就是可以直接调用hspice仿真的,在生成网表的时候,会自动设置.option artist=2 psf=2参数,以psf兼容格式输出仿真结果,以便于在Wavescan或者ADW里面直接查看。
所以楼主加载了这个脚本,却又继续调用hspiceD接口,其实意义不大。不信你可以试试,从.cdsinit中把加载脚本的语句注释掉,只要你的hspice正确起了license,用hspiceD就可以直接调用hspice仿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在ic615下总是报参数值无效的错误?而只要我在615的ADE环境中先用spectre跑过一次的话再跑hsp就没问题,但是第一次跑hsp一定失败?为什么?我是用相同的方法在615下集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只用了hspiceD接口,要集成使用HSPICE仿真器麻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于集成HSPICE仿真器的方法在hspice自带文档的hspice_integ.pdf里面有详细说明,5141,610都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ic615?用hspiceD还是hspice?那个文档看得我蛋疼。。。找了老半天都是教怎么调用hsp就是没有关于如何集成的方法

网友(2013-02-12):
值得仿真一下啊

网友(2013-05-06):
回复 楼主:

请问我装了hspice 2010.3 后,在ADE里调用,总是无法产生网表,CIW会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这是怎么回事呢?望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个人也出现这个问题。fprintf/sprintf 这两个是C语言里的打印函数,怎么会出这个问题,难道你的系统libc库版本太低或者太高?!
建议用rhel,不要用ubuntu或者其他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就是redhat AS4

网友(2013-06-12):
可以,这个有用

网友:
再度震荡后的合作的的最大增长点

网友(2013-12-11):
你好,工艺库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

    一边赚一边花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RE: cadence 集成 hspice 简单教程 [修改]

网友(2014-04-29):
谢谢,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4-06-29):
回复 楼主:

   有用di,谢谢你的劳动和分享,

网友:
感谢很多朋友
真正有用的

网友(2014-08-03):
到地什么东西啊。下来看看。

网友(2014-10-30):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

网友(2016-05-02):
安安试试

网友(2016-09-21):
好内容,学习系啊

网友(2016-12-06):
正在准备集成这个,感谢!

网友(2021-02-10):
灌水赚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