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DC轻负载的时候,PFM PSM和burst模式究竟何者为优?

楼主(2011-11-05):
看了很多电流型dc-dc的spec,在轻负载的时候,有PFM的,有PSM的,也有burst的,统计如下

---------------------------------
厂家                             模式
----------------------------------
TI & 安森美 &  安茂         PFM
茂达 &  ADI                   PSM
Linear                          burst
立锜                             没说

究竟那个模式是最好的?或者都有什么优缺点,例如结构简单,省面积,ripple小?

个多月前我对公司设计dc-dc的同事说Ti的芯片在轻负载的时候该进入PFM或者其它模式来改进效率,他当时说我错,现在倒手忙脚乱起来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首先他为什么说你错,pfm是非常有用的在轻载的时候。说实话,burst 在原理上和pfm是一样的,都是减小dutycycle,防止电流倒注。 psm以前也讨论,其实原理也一样。

楼主:
水平问题,我们这里普遍都这样。。。

网友A:
个人感觉,在分析模拟设计时候随便说别人观点是错误的,这类人水平普遍偏低。
模拟没有对与错,只要按照不同角度和环境去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去否定别人的看法,这类人完全不懂什么叫tradeoff,容易走极端。

网友:
不管哪种方式,能够量产,就是好的方式;

网友(2012-03-31):
BUCK_变换器轻载时三种工作模式原理及应用  讲的比较好.
个人觉得实现方式不一样, 但是效果差不多. 只是ripple 和效率会有区别, 应该是burst模式的效率高,但是ripple 也较大

楼主:
BUCK_变换器轻载时三种工作模式原理及应用  讲的比较好.
个人觉得实现方式不一样, 但是效果差不多. 只是ripple 和效率会有区别, 应该是burst模式的效率高,但是ripple 也较大

多谢指点!在网上下载了这篇文章,里面比较了burst  pulse skip  PWM,只是还剩下PFM模式没比较

BUCK 变换器轻载时三种工作模式原理及应用.rar

网友(2012-07-20):
PFM ripple 效PSM 來得小,但效率不如PSM
而burst mode 是LTC 的 專利其做法其 實就是PSM mode
而PSM有一很大的問題就是輕載時會進音頻

网友:
都是为了降低等效频率,提高效率。
Burst技术芯片面积最小。

楼主(2012-11-06):
多谢指点,想问下PSM有一很大的問題就是輕載時會進音頻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進PSM為提昇效率,會將很多電路關掉,只留幾個block ,維持能量
由外部C 及負載來決定,要補充能量的時間,此時就可能會是switching 進入音頻20K以下

网友:
真心来学习了

网友(2012-12-21):
我也面临这个问题

网友:
好东东,学习下

网友(2013-03-01):
感谢楼主的分享~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持续进步!!

网友:
学习了,谢谢!
不清楚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
請問:
PFM輕載時,會進音頻嗎?

我認為應該也會,因在PFM下,切換頻率不固定,負載越小,切換頻率越低.
一般DC-DC後會在接一LDO,除了濾除DC-DC輸出的漣波,也可以濾掉位於音頻的電源雜訊, 只是此種作法成本很高,不曉得有沒有可以省掉LDO的便宜解法?

网友:
可以做一个Anti-Audio电路,防止频率低进入音频范围。

网友:
請問Anti-Audio電路概念大概想法為何?

一般進入PFM 時, 切換開關的Duty cycle, D, 會設在0.5,也就是50%.
要避免切換頻率低於音頻, 也就是說切換的最低頻率是大於音頻的20KHz,
當負載很小時, 切換頻率又不能往低頻移動,如何維持輸出電壓不會過高??

网友:
在分析模拟设计时候随便说别人观点是错误的,这类人水平普遍偏低。
模拟没有对与错,只要按照不同角度和环境去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去否定别人的看法,这类人完全不懂什么叫tradeoff,容易走极端。      讲得真好。

网友(2013-08-21):
学习了,大家都在关注中。

网友:
burst 是不是就是pfm?
设计过2种: pfm 和 pulse skip.
于pulse skip mode 电流消耗比较大相对于pfm , ripple 大小 pulse skip 感觉更好。

网友:
穷人总是捉襟见肘,嚎

网友(2013-09-21):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PSM模式是怎么在电路上实现的呀?就是通过检测什么信号判断进入PSM,PSM工作时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然后负载变化时,电路又怎么退出PSM模式呢?
   正在做PSM模式,但不知道从何下手,希望能够指导!

网友(2013-10-23):
回复 网友C:

   thx

网友(2014-03-18):
burst的文波会更大。

网友(2014-05-08):
efficient and ripple difference

网友(2014-07-18):
个人感觉PFM或PSM会产生音频干扰的问题,也要看PMIC的应用,如果不是手机类的应用,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2014-09-29):
回复 楼主:

    2 者有差

記得好像和 output ripple voltage , 前面提
burst    ripple 大但 , efficiency 好
pulse skip 剛好相反

网友(2015-04-13):
今天第一次知道psm,受教了。

网友:
PFM PSM burst mode三種都是提升輕載效率的方法
印象中burst mode跟PFM的差別就是PFM是打一次current pulse, 其current pulse很大
burst mode是打好幾個current pulse, 其current pulse相對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7-06-11):
同意11楼看法,学习了

网友(2018-03-14):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在分析模拟设计时候随便说别人观点是错误的,这类人水平普遍偏低。
模拟没有对与错,只要按照不 ...

是的 做模拟要善于纳谏 取百家之长 不然一条道会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