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 不识别vmm_data和vmm_xactor

楼主(2011-11-05):
各位大侠,我用modelsim 仿真systemverilog时,modelsim 不识别像vmm_data,vmm_xactor等这样的基类,是我的环境变量设得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用的modelsim是6.4c版本的,请各位大侠给小弟指点迷津,先行谢过。

网友(2012-06-26):
VMM验证方法学支持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吗?

网友(2012-10-15):
我用modelsim试过没有成功

网友:
用6.5及以上的版本应该可以支持systemVerilog

网友:
支持sv,但不支持vmm库吧!

网友:
试着把vmm的库文件加载进去,看看行么?如果还不行,那估计就是真不行了。
Ps:要用vmm还是用vc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