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频的仿真图,请进

楼主(2011-11-05):
一个1.5分频的分频器,仿真波形如下图,clk_temp1的上升沿,COUNT执行else语句,count<=count-1;clk_temp3<=0;div<=0;    红色方框;根据上述功能仿真的结果不会出现,count==0的情况,可是div却有输出是1的情况。

//clk_div 1.5//
module clk_c7(clk,div);

仿真图

仿真图

input clk;
output div;
reg div;

assign  clk_temp1=clk^clk_temp2;

always@(posedge clk_temp1)
begin
if(count==0)
   begin
     count<=1;
     clk_temp3<=1;
     div<=1;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
      clk_temp3<=0;
      div<=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temp3)
begin
   clk_temp2<=~clk_temp2;
end
endmodule

网友(2023-09-07):
你能仿真出来?

网友:
我想你还没有理解这种方法的本质,实际上后端实现时, clk_temp2与 clk时钟沿之间是需要有一定latency的,而clk_temp2 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上下沿时钟的门控信号,这样就会使得clk_temp1产生一个一定宽度的脉冲,在前仿真中,在你看不到有时钟沿的地方数据发生了翻转,实际上clk_temp1是有一个无线窄的脉冲的(因为前仿真中clk_temp2 latency为0的缘故),在某些仿真器中,如果打开-glitch 选项就可以看到。
在后端实现时,需要调整clk_temp2的delay,以满足触发器的min pulse width 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