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布局问题

楼主(2011-11-05):
placedesign后,出现一个菱形,里面有H:88/66,这是什么意思啊?如何去除啊?

网友:
那里有routing的水平congestion...
建议放松此处的STD密度
或者干脆禁布

不过也要看这个地方处于core的哪个位置,周围都哪些东西,建议上个图来分析一下

网友:
就是 trialroute的 overflow number啊, horizontal方向的

一般是 needed/provided , 如果 是86/66 , 说明needed 多20个track,
很congestion了,

这个就是看看, 看颜色和number, 越大越严重,

不过trialroute也是个估计,最后还是看 nanoroute的结果,

网友:
只要后面绕线能绕通,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
没错, 我现在都不看trialroute了,直接nanoroute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anoroute之后,如果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叉叉,可以怎么修改?我试了一下nanoroute 选项下的区域优化,就是用鼠标点一块区域进行优化,发现行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nanoroute的eco试一下

网友:
先下editDeleteViolations  ,再route一次

网友:
白叉叉就是violation啊, 用verifyGeometry/verifyConnectivity 看看,

很多error是假的, 真正的是spacing error,  short, open error ,这些

网友(2012-04-10):
回复 网友C:

    你好,要是按你的操作进行,结果还是有白色叉,那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erifyConnectivity 结果出现天线效应,该如何修改?
报错: Net VDD: special open at(。。。),请问是什么错误?

网友:
看是哪种违反,多或少啦,很少的话可以局部优化,如果多了介意得新place

网友:
要看具体哪层的violation,调整stripe以及congestion严重的module加padding,希望能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版图上出现的白色的叉叉,可以通过优化排除,方法如下:
  route--nanoroute --route,选中弹出菜单中的area route选项,然后用鼠标单击select area and route,然后带着鼠标回到版图,按着鼠标左键选中有白色叉叉的周围的一小块,放开鼠标,此时encounter就回对这一小块电路重新进行布线优化,大多数情况下会将错误排除

网友:
天线效应,可以丢个via在上面
不过那就是手工了

网友:
任何place&route工具在routing的时候都是有violation的可能性啊,

icc,astro不会自动留X,用error browser可以看到
edi 留X的地方 就是潜在drc violation的地方,

修复的方法就是detailroute ,ecoroute , editdeleteviolations ,
move cell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想问:这些修复方法gui里没有怎么办,至少我的encounter里没有,会不会是版本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