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触屏坏了 DIY

楼主(2011-11-05):
mp4触屏坏了能不能改成按键的

网友:
估计可能性不大,要改连固件硬件都要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改固件啊~~~~~~

网友:
那个系统也要重新做的吧

网友(2011-12-29):
固件要改,系统也要重做,还不如换一个。

网友(2012-02-03):
广州校花校草 www.luanup.com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2-07-25):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
看贴,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2-11-30):
其实如果只是触摸功能坏了换一个就ok了 改起来等于重新设计,要了解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