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PLL后面接频综分频后jitter会变小吗?

楼主(2011-11-05):
假如, 1.2Ghz PLL, jitter =200 ps,  八分频后, jitter会变小还是不变啊? 如果不变, 这不相当于分频后时钟信号性能提高了吗?

网友:
divider 会恶化jitter

网友:
JITTER不变,phase noise better

网友:
jitter不变,1 UI时间变大,从这个角度性能变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y?

网友:
好像问题不严格啊,jitter有多种,lz说的是哪种。jitter有用时间衡量的,有用UI衡量的,lz问的是哪种衡量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8分频后T=T1+T2+。。。+T8,假设这些Ti都是高斯分布不相关的随机变量,且均方值一样,就可以推出T的分布。不过这里是说period jitter。至于假设呢,一般也都成立。但是如果问的是phase jitter,或者假设不成立,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