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不能用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

楼主(2011-11-05):
我已经安装了modelsim-Altera,也已经设置过了,设置如下:第三方工具是选择modelsim-Altera。在后面时选择了setting-simulation,选择新建测试,加入testbeach,填写了测试模块名称,实体名,实例引用的名称等,但quartus ii就是不能用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请大侠帮忙,小弟刚学、、、
出现以下提示:
can't launch the modelsim software--the path to the location of the executables for the modelsim software were not specified or the executables were not found at specified path.

网友:
你路径不对,路记得 路径是 modelsim/win32 目录下

网友:
其实并非要把这些工作放在一个工具完成,我以前也做过这类尝试。现在想想真没有必要。q2是用来pr的,modelsim是用来simulation的,大家都是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网友:
路径不对,还有就是你的altera库在modelsim中添加了么

网友:
刚刚入门,还是分开用吧,等熟练了的话在研究那么深吧!

网友:
你在quartus种未调用MODSIM的软件,你去tools->option里面更改那个调用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一度怀疑你是不是用了中文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连起来,还不如写个脚本跑跑

楼主(2012-03-11):
回复 网友B:

    大侠就是大侠呀,果真不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