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级放大器怎样提高PSRR电源噪声抑制比

楼主(2011-11-05):
我目前的一级运放的平时仍然大概在40db,在FF条件下35db,请问高手们怎样才能提高
运放的PSRR?恳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用regulator给opamp提供power

楼主:
不是很明白,能否说得详细鞋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运放增益,其他方法要看具体运放结构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优化,提高10~20dB,是否有可能。

网友:
2#说的对,用preregulator可以提高PSRR

网友:
。。。。要从外部电源搞的话,跟LZ的1级放大器有毛关系

网友(2019-01-23):
大神模拟数字全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RR 就是 放大器带 VDD NOISE, 2F 说的 preregulator 先把输入电源处理过 . 放大器电源就好多, 是比较好做法 ,
另个是 放大器 如果 2 stage  使用 cascode ,  串多些抗 PSRR 会提高 , 但串多 电源就有限制不能太低电源 .

2楼 方法比较好.

网友:
提高你负载电流源的VDS

网友:
psrr can be boosted by additional path, to keep VDD(s)/Vg(s)=1 as much as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