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在版图设计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楼主(2011-11-06):
bandgap在版图设计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除了镜像管要匹配外~~~还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输入输出离的远一点。输入线长尽量相同。

网友:
匹配后两端加dummy  其它的都还好啊 也没什么

网友:
至少,电流镜,三极管,电阻,输入管要match吧

网友:
circuit 有沒 start UP ??

用 OPA + 2 BJT  bandgap 最大問題是 opa offset 會被放大 .

current Trim 電路有做 保護嗎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切记一点版图是后端设计,不要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如果自己不是很懂电路结构的话,尽量满足设计师们对电路的要求.希望楼主听取这个意见

网友:
BJT的match,RES的match。还有就是和BJT,RES的连线尽量的短,而且BJT旁边不要放置大功率的器件,一般BJT和别的器件都保持一定距离,还有bandgap尽量放中间,这样应力对BJT的影响会比较小

网友:
BJT旁边不要放置大功率的器件,bandgap尽量放中间,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硅本身就有良好的传导能力,远离大功率器件 和将bandgap放在中间理论上讲是可以减小温度和应力的影响,但真正效果怎么样不是很明显吧!个人意见,高人指点下。。。

网友:
   让designer做主,做layout的,挣的是白菜的钱,何必操白粉的心?

网友(2011-12-07):
注意匹配吧,再一个由于BANDGAP比较精确,建议做好dummy

网友:
bandgap还好吧,版图设计里最基本的了。补充一下还要把电流镜里基准的那根管子放到匹配管子的中间位置

网友:
距离噪声大的模块应该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不会是,半成品wl吧,你有仔细研究过bandg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果然经典的回复

网友C:
现在比较常见的BANDGAP的结构是OPA+RES;
一定要注意OPA对管的对称性 降低OFFSET;
BJT三极管的匹配 以及隔离;
RES的匹配做好,因为取的时电阻的比值;
BJT和RES都是对温度的敏感器件,将其两个尽量靠近,远离功耗发热厉害的模块。

网友(2013-05-10):
回复 楼主:

先问designer,如果他不清楚的话,估计最后八层没戏了

网友(2013-07-23):
回复 网友D:

    说这话的人要么他就是design要么他就是刚入门的layout,说的太绝对了。

网友(2015-12-03):
回复 网友C:

网友:
不确定的就问电路的,责任划分要明确,哈哈哈!

网友(2016-05-06):
回复 2# half_honey 请问一下输入离输出尽量远一些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噪声还是什么?这里面有什么考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找一些书系统的看一下 里面有比较完整的答案
   最近比较忙 回复晚了 见谅

网友(2022-01-14):
引用 网友C:
现在比较常见的BANDGAP的结构是OPA+RES;
一定要注意OPA对管的对称性 降低OFFSET;
BJT三极管的匹配 以及隔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电阻,三极管匹配对称,镜像用的MOS管,运放内部的镜像元器件要对称。

网友(2024-09-14):
电阻和三极管的匹配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C:
现在比较常见的BANDGAP的结构是OPA+RES;
一定要注意OPA对管的对称性 降低OFFSET;
BJT三极管的匹配 以及隔 ...

清晰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