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ransmitter中DAC的SFDR和SNDR

楼主(2011-11-06):
SFDR和SNDR都是衡量DAC动态性能的指标,一般来说,用在Transmitter中的DAC对哪项性能更加关注?

楼主:
大部分paper里都只给出了SFDR的测试结果,对于DAC,SNDR不如SFDR重要吗?

网友:
我认为SNDR更重要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如果SNDR更加重要的话,为什么paper里DAC性能一般都只给SFDR?

网友:
在Transmitter中,更关注DAC小信号的接受能力,还要防止小信号被大信号的互调信号掩盖。而SFDR表征的则是这方面的能力。相对而言,只要滤波做得好,也容易让dac获得较高的sndr。

网友(2013-06-13):
okok
3q3q
wow
c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