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选型问题

楼主(2011-11-06):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体积比较小的电子开关芯片,用于单片机PWM控制加热器回路,要求工作电流比较大,安培级(1A左右)。继电器就不考虑了,MOS管体积太大,晶闸管?光电开关?求高手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光电开光比较好,起到隔离的作用,还可以当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