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c执行analyze先读入的package file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1-11-06):
DC的例程RISC_DESIGN里面,analyze的时候要先单独读入package file :RISCTYPES.vhd
然后再读入其它的VHDL文件,请问这个package file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每个设计都需要package file?

网友:
risktypes.vhd里面都写了些什么?不是都要读的,我怀疑你那个是project里面的宏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宏定义,我看了下内容,一直用Verilog,几乎没用过VHDL,所以开始没看,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