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单个模块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11-06):
在做sroute的时候 有一个 follow pin的选项
我选了 design boundary create pins
效果 就是sroute在模块的 边界处打上了pin
因为 我的模块 没有打 power ring
所以 sroute 是不会打出模块的
如果不选的话 我也试过,效果是sroute的模块的边界处,没有pin
我想问问 模块内部的 VDD和VSS power线 是不是都应该 在模块的边界处打上pin?
我有点急,因为现在在跑脚本,如果sroute有问题,我还得回一趟实验室

楼主:
好了 解决了

网友:
一般来说 stripe的 pin是要extend to boundary and create pins的

m1 follow pin就不一定了, 因为 stripe的pin比较粗, 一般是top level都要连接到一起

来形成一块,

做的很严格的 也可以把block的 m 1 follow pin和 top level的 m1 follow pin连到一起,
那个时候就要出follow pin的 pin了,

网友(2013-04-12):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一下,follow pin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