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prom首写几次读出都不是写的数据

楼主(2011-11-07):
如图,一直困惑这里!希望大牛能够解答。谢谢了!!!有人说是从代工厂回来要写几十次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不是首次项目成功的那个么,怎么又有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给点详细点的看看啊。

网友:
不是说流片成功了么...浮躁啊..

网友:
你不是说成功了的那位么?还不去庆贺去啊

网友:
你确认程序没有问题?每次写之前都应该归一然后再写的吧?把每次写的数据和读的数据全部列出来瞧瞧,看看前后几次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关联,另外出厂前CP/FT结果怎么样?

网友(2012-03-31):
楼主出来说明下情况吧!:-)

网友(2013-09-12):
回复 楼主:

   EE刚出厂是需要进行一个擦窗口操作的,也就是说连续多次的全擦写操作。你的EE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