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T89S52串行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1-11-07):
论坛里有做个ATMEL S系列单片机编程器的吗?
最近我想自己做一个AT89S52的串行编程器,依据其规格书,总是编程不成功,不知为何
下载时,我是直接将RST强拉为高,后不停的下enable指令,总是收不到“69”这个成功的标志
反复调整了编程时钟总是不成功,所以怀疑是不是RST这边可能不能简单的强拉为高
有做过的能给我指导下吗?

网友:
下面的软件也是从别的地方摘录的,你可以试试:
;波特率57600
;for at89c51系列
;增加AT89S51串行编程功能
;删除了烧at89c2051系列芯片的代码

VPP         EQU     P3.2;接三极管,vpp电压控制
VPP_12      EQU     P3.2;5-12V CONTROL FOR 89C51
RST         EQU     P3.5;
PROG        EQU     P3.3;编程脉冲控制
BUSY        EQU     P3.4;

MOSI        EQU     P1.5
MISO        EQU     P1.6
SCK         EQU     P1.7

F_VPP       EQU     00H ;vpp电压标志
F_RST       EQU     01H ;RST电压标志
F_RXALL     EQU     02H

TX0         EQU     30H;
TX1         EQU     31H;
TX2         EQU     32H;发送缓存
TX3         EQU     33H;30-41 18BYTES BUFFER
TX4         EQU     34H
TX17        EQU     41H

RX0         EQU     42H;42-53 18BYTES BUFFER
RX1         EQU     43H;
RX2         EQU     44H;
RX3         EQU     45H;接收缓存
RX4         EQU     46H
RX17        EQU     53H

ADDRESS_L   EQU     10H;
ADDRESS_H   EQU     11H;

PARAM0      EQU     12H
PARAM1      EQU     13H
PARAM2      EQU     14H
PARAM3      EQU     15H
RET0        EQU     16H
RET1        EQU     17H
RET2        EQU     18H
RET3        EQU     19H

BITS1       EQU     22H
BITS2       EQU     23H

SOUT        EQU     24H
SIN         EQU     25H

SOUT1       EQU     26H
SOUT2       EQU     27H
SOUT3       EQU     28H
SOUT4       EQU     29H

SIN1        EQU     2AH
SIN2        EQU     2BH
SIN3        EQU     2CH
SIN4        EQU     2DH

_R0         EQU     08H
_R1         EQU     09H
;RX1表示器件型号:0-C51,1-C52,2-C55,10-S51,11-S52,12-S55
C51         EQU     0H
C52         EQU     1H
C55         EQU     2H

S51         EQU     10H
S52         EQU     11H
S55         EQU     12H

WAIT_VOL    EQU     55H;等待电压稳定延时系数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23H
            ;SJMP   RX_INT

            ORG     0030H
START:      MOV     SP,#60H
            MOV     WAIT_VOL,#0FH
            SETB    F_VPP
            ACALL   SET_VPP5
            SETB    P3.5;   SET AT89C51'S RST=1
            MOV     R4,#08H
            MOV     IP,#00H
                             ;SCON: SM0|SM1|SM2|REN|TB8|RB8|TI|RI
            MOV     SCON,#11010000B ; 1   1   0   1   0   0  0  0
            MOV     A,PCON
            ;ANL     A,#01111111B     ;SMOD=0
            ORL      A,#10000000B     ;SMOD=1
            MOV     PCON,A
            MOV     TCON,#00H
            MOV     IE,#00H
            MOV     TH1,#0FFH       ;波特率28800*TMOD
            MOV     TL1,#0FFH
                              ;TMOD: GATE|C/!T|M1|M0|GATE|C/!T|M1|M0
            MOV     TMOD,#00100000B;   0    0  1   0   0    0   0  1
            MOV     TH0,#0FFH
            MOV     TL0,#0FFH
            SETB    TR1
            CLR     ES         ;中断允许
            CLR     EA         ;
            CLR     RI
            CLR     RI
            CLR     TI
            ACALL   INIT_PIN

TEST_TX:    MOV     R0,#255   ;检查串口通讯
            ACALL   DELAY
            MOV     R0,#255
            ACALL   DELAY
            MOV     TX0,#01H
            MOV     TX1,#'M'
            MOV     TX2,#'P'
            ACALL   TX_PC

;RX1表示器件型号:0-C51,1-C52,2-C55,3-S51,4-S52,5-S55

WAIT_COMM:  ACALL   RX_PC
            MOV     A,RX0
_TEST_MP:   CJNE    A,#01H,_ERASE_ROM
            AJMP    TEST_MP
_ERASE_ROM: CJNE    A,#02H,_INIT_WRITE
            AJMP    ERASE_ROM
_INIT_WRITE:CJNE    A,#03H,_WRITE_ROM
            AJMP    INIT_WRITE
_WRITE_ROM: CJNE    A,#04H,_INIT_READ
            AJMP    WRITE_ROM
_INIT_READ: CJNE    A,#05H,_READ_ROM
            AJMP    INIT_READ
_READ_ROM:  CJNE    A,#06H,_LOCK_BIT
            AJMP    WAIT_COMM
_LOCK_BIT:  CJNE    A,#07H,_READ_SIGN
            AJMP    LOCK_BIT
_READ_SIGN: CJNE    A,#08,WAIT_COMM
            AJMP    READ_SIGN
            AJMP    WAIT_COMM

TEST_MP:    ACALL   INIT_PIN
            MOV     TX0,RX0
            MOV     A,RX1
            MOV     TX1,A
            MOV     A,RX2
            MOV     TX2,A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ERASE_ROM:  MOV     A,RX1
            MOV     TX0,RX0
            MOV     TX1,RX1
ERASE_ROM_T0:
            CJNE    A,#C51,ERASE_ROM_T1
            AJMP    ERASE_C51
ERASE_ROM_T1:
            CJNE    A,#S51,ERASE_ROM_T2
            AJMP    ERASE_S51
ERASE_ROM_T2:
            AJMP   _ERASE_20PINS
_ERASE_C51:
            ACALL   ERASE_C51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_ERASE_20PINS:
            ACALL   REPORT_INVALID
            AJMP    WAIT_COMM

INIT_WRITE:
            MOV      A,RX1
            MOV      TX0,RX0
            MOV      TX1,RX1
INIT_WRITE_T0:
            CJNE     A,#C51,INIT_WRITE_T1
            AJMP     INIT_WRITE_C51
INIT_WRITE_T1:
            CJNE     A,#S51,INIT_WRITE_T2
            AJMP     INIT_WRITE_S51
INIT_WRITE_T2:
            AJMP     _INIT_WRITE_20PINS

_INIT_WRITE_20PINS:
            ACALL    REPORT_INVALID
            AJMP     WAIT_COMM

WRITE_ROM:  MOV     A,RX1
WRITE_ROM_T0:
            CJNE    A,#C51,WRITE_ROM_T1
            AJMP    WRITE_C51
WRITE_ROM_T1:
            CJNE    A,#S51,WRITE_ROM_T2
            AJMP    WRITE_S51
WRITE_ROM_T2:
            AJMP    _WRITE_20PINS
_WRITE_20PINS:
            ACALL   REPORT_INVALID
            AJMP    WAIT_COMM

INIT_READ:  SETB     P3.0
            MOV      A,RX1
            MOV      TX0,RX0
            MOV      TX1,RX1
            MOV      ADDRESS_L,#00H
            MOV      ADDRESS_H,#00H
INIT_READ_C51:
            CJNE     A,#C51,INIT_READ_S51
            SJMP     INIT_READ_OVER
INIT_READ_S51:
            CJNE     A,#S51,INIT_READ_OVER
            ACALL    READY_PROG
INIT_READ_OVER:
            ACALL    TX_PC
            CLR      RI
            JNB      RI,$;   检查接收的一个字节,查询是否结束
            MOV      A,SBUF
            CJNE     A,#01H,READ_ROM;01表示结束
            AJMP     WAIT_COMM

READ_ROM:   MOV     A,RX1
            MOV     TX0,#06H
            MOV     TX1,RX1
READ_ROM_T0:
            CJNE    A,#C51,READ_ROM_T1
            AJMP    READ_C51
READ_ROM_T1:
            CJNE    A,#S51,READ_ROM_T2
            AJMP    READ_S51
READ_ROM_T2:
            AJMP    _READ_20PINS
_READ_20PINS:
            ACALL   REPORT_INVALID
            AJMP    WAIT_COMM

LOCK_BIT:   MOV     TX1,RX1
            MOV     TX0,RX0
            MOV     A,RX1
LOCK_BIT_T0:
            CJNE    A,#C51,LOCK_BIT_T1
            AJMP    LOCK_BIT_C51
LOCK_BIT_T1:
            CJNE    A,#S51,LOCK_BIT_T2
            AJMP    LOCK_BIT_S51
LOCK_BIT_T2:
            AJMP    _LOCK_BIT_20PINS
_LOCK_BIT_20PINS:
            ACALL   REPORT_INVALID
            AJMP    WAIT_COMM

READ_SIGN:  MOV     TX0,RX0
            MOV     TX1,RX1
            MOV     A,RX1
READ_SIGN_T0:
            CJNE    A,#C51,READ_SIGN_T1
            AJMP     READ_SIGN_C51
READ_SIGN_T1:
            CJNE    A,#S51,READ_SIGN_T2
            AJMP    READ_SIGN_S51
READ_SIGN_T2:
READ_SIGN_20PINS:
            ACALL   REPORT_INVALID
            AJMP    WAIT_COMM

;---------------------------------------------------------------
;           FOR C51
;---------------------------------------------------------------
WRITE_C51:
            MOV     _R0,#RX2
            MOV     _R1,#TX2
WRITE_16BYTES_C51:
            MOV     R0,_R0
            MOV     PARAM0,@R0
            ACALL   _WRITE_C51
            MOV     R1,_R1
            MOV     @R1,RET0
            MOV     A,RET0
            CJNE    A,PARAM0,WRITE_RES_ERROR
            INC     _R0
            INC     _R1
            ACALL   INC_ADDRESS
            MOV     R0,_R0
            CJNE    R0,#RX17+1,WRITE_16BYTES_C51
            AJMP    WRITE_RES

WRITE_RES:  MOV      SBUF,#00H
            CLR      TI
            JNB      TI,$
            CLR      TI
            AJMP     WAIT_COMM
WRITE_RES_ERROR:
            MOV      SBUF,#0FFH
            CLR      TI
            JNB      TI,$
            CLR      TI
            AJMP     WAIT_COMM

INIT_WRITE_C51:
            ACALL    MODE_C51
            MOV      ADDRESS_L,#00H
            MOV      ADDRESS_H,#00H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READ_C51:
            MOV     _R1,#TX2
READ_16BYTES_C51:
            ACALL   _READ_C51
            MOV     R1,_R1
            MOV     @R1,RET0
            INC     _R1
            ACALL   INC_ADDRESS
            MOV     R1,_R1
            CJNE    R1,#TX17+1,READ_16BYTES_C51
            ACALL   TX_PC
READ_NEXT_C51:
            CLR     RI
            JNB     RI,$;   检查接收的一个字节,查询是否结束
            MOV     A,SBUF
            CJNE    A,#01H,READ_C51;01表示结束
            AJMP    WAIT_COMM
_READ_C51:
            SETB    RST
            ACALL   SET_VPP5       ;设置成读状态 P3.6=H P3.7=H
            SETB    PROG           ;              P2.7=L P2.6=L
            SETB    P3.6
            SETB    P3.7
            CLR     P2.6
            CLR     P2.7
            MOV     R0,#0FH
            DJNZ    R0,$
            MOV     P1,ADDRESS_L
            MOV     A,#00111111B
            ANL     A,ADDRESS_H
            MOV     P2,A            ;高地址
            MOV     P0,#0FFH        ;读先置1
            MOV     R0,#05H
            DJNZ    R0,$
            MOV     A,P0
            MOV     RET0,A
            RET
_WRITE_C51:
            SETB    PROG
            SETB    BUSY
            SETB    P2.7
            CLR     P2.6
            SETB    P3.7
            SETB    P3.6
            MOV     R0,#05H
            DJNZ    R0,$
            MOV     A,#10000000B
            ORL     A,ADDRESS_H
            MOV     P2,A
            MOV     A,ADDRESS_L
            MOV     P1,A
            MOV     A,PARAM0
            MOV     P0,A
            MOV     R0,#05H
            DJNZ    R0,$
            ACALL   SET_VPP12
            MOV     R0,#05H
            DJNZ    R0,$
            CLR     PROG
            MOV     R0,#05H
            DJNZ    R0,$
            SETB    PROG
            MOV     R0,#05H
            DJNZ    R0,$
            MOV     P0,#0FFH
            MOV     R3,#0FFH
            MOV     A,#00H
DET_BUSY:   DJNZ    R3,DET_B
            AJMP    DET_DATA;超时跳出到数据检测
DET_B:      INC     A
            MOV     RET2,A
            MOV     R0,#05H
            DJNZ    R0,$
            JNB     BUSY,DET_BUSY
DET_DATA:   MOV     R0,#0FFH
            MOV     P0,#0FFH
            ACALL   SET_VPP5
            CLR     P2.7
DET_D:      DJNZ    R0,DET_D2
            AJMP    WRITE_ERROR
DET_D2:     MOV     A,P0
            CJNE    A,PARAM0,DET_D
WRITE_SUC:  MOV     A,P0
            MOV     RET0,A
            MOV     RET1,#00H
            RET
WRITE_ERROR:MOV     A,P0
            MOV     RET0,A
            ACALL   MODE_C51
            MOV     RET1,#0FFH
            RET

LOCK_BIT_C51:
            ACALL   MODE_C51
            ACALL   SET_VPP5
LOCK_BIT1_C51:
            MOV     A,RX2
            CJNE    A,#0FFH,LOCK_BIT2_C51
            SETB    PROG
            SETB    BUSY
            SETB    P2.7
            SETB    P2.6
            SETB    P3.7
            SETB    P3.6
            MOV     R0,#0FH
            DJNZ    R0,$
            ACALL   SET_VPP12
            MOV     R0,#0FH
            DJNZ    R0,$
            CLR     PROG
            MOV     R0,#0FH
            DJNZ    R0,$
            SETB    PROG
            MOV     R0,#0FH
            DJNZ    R0,$
            ACALL   SET_VPP5
LOCK_BIT2_C51:
            MOV     A,RX3
            CJNE    A,#0FFH,LOCK_BIT3_C51
            SETB    PROG
            SETB    BUSY
            SETB    P2.7
            SETB    P2.6
            CLR     P3.7
            CLR     P3.6
            MOV     R0,#0FH
            DJNZ    R0,$
            ACALL   SET_VPP12
            MOV     R0,#0FH
            DJNZ    R0,$
            CLR     PROG
            MOV     R0,#0FH
            DJNZ    R0,$
            SETB    PROG
            MOV     R0,#0FH
            DJNZ    R0,$
            ACALL   SET_VPP5
LOCK_BIT3_C51:
            MOV     A,RX4
            CJNE    A,#0FFH,LOCK_BIT_C51_RET
            SETB    PROG
            SETB    BUSY
            CLR     P2.7
            SETB    P2.6
            CLR     P3.7
            SETB    P3.6
            MOV     R0,#0FH
            DJNZ    R0,$
            ACALL   SET_VPP12
            MOV     R0,#0FH
            DJNZ    R0,$
            CLR     PROG
            MOV     R0,#0FH
            DJNZ    R0,$
            SETB    PROG
            MOV     R0,#0FH
            DJNZ    R0,$
            ACALL   SET_VPP5
LOCK_BIT_C51_RET:
            ACALL   MODE_C51
            MOV     TX0,RX0
            MOV     TX1,RX1
            MOV     TX2,RX2
            MOV     TX3,RX3
            MOV     TX4,RX4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READ_SIGN_C51:
            MOV      ADDRESS_H,#00H
            MOV      ADDRESS_L,#30H
            ACALL    _READ_SIGN_C51
            MOV      TX2,RET0
            MOV      ADDRESS_L,#31H
            ACALL    _READ_SIGN_C51
            MOV      TX3,RET0
            MOV      ADDRESS_L,#32H
            ACALL    _READ_SIGN_C51
            MOV      TX4,RET0
READ_SIGN_C51_RET:
            ACALL    MODE_C51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_READ_SIGN_C51:
            SETB    RST
            ACALL   SET_VPP5       ;设置成读SIGN状态 P3.6=L P3.7=L
            SETB    PROG           ;                 P2.7=L P2.6=L
            CLR     P3.6
            CLR     P3.7
            CLR     P2.6
            CLR     P2.7
            MOV     R0,#0FH
            DJNZ    R0,$
            MOV     P1,ADDRESS_L
            MOV     A,#00111111B
            ANL     A,ADDRESS_H
            MOV     P2,A            ;高地址
            MOV     P0,#0FFH        ;读先置1
            MOV     R0,#0FH
            DJNZ    R0,$
            MOV     A,P0
            MOV     RET0,A
            RET

ERASE_C51:
            SETB    PROG
            SETB    P2.6
            CLR     P2.7
            CLR     P3.7
            CLR     P3.6
            ACALL   SET_VPP12
            MOV     R0,#02H
            ACALL   DELAY
            CLR     PROG
            MOV     R0,#10H
            ACALL   DELAY
            SETB    PROG
            ACALL   MODE_C51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VPP_5V:     ACALL   SET_VPP5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VPP_12V:    ACALL   SET_VPP12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SET_VPP12:  SETB    VPP_12
            JNB     F_VPP,WAIT_VPP12
            RET
WAIT_VPP12: MOV     R0,WAIT_VOL
            DJNZ    R0,$
            SETB    F_VPP
            RET
SET_VPP5:   CLR     VPP_12
            JB      F_VPP,WAIT_VPP5
            RET
WAIT_VPP5:  MOV     R0,WAIT_VOL
            DJNZ    R0,$
            CLR     F_VPP
            RET

MODE_C51:   ACALL   SET_VPP5
            SETB    RST
            SETB    PROG
            MOV     P0,#0FFH
            SETB    P3.6
            SETB    P3.7
            CLR     P2.7
            CLR     P2.6
            MOV     P2,#00000000B
            MOV     P1,#0FFH
            RET

INC_ADDRESS:MOV     R0,ADDRESS_L
            MOV     R1,ADDRESS_H
            CJNE    R0,#0FFH,INC_LADDR
INC_HADDR:  MOV     R0,#00H
            INC     R1
            SJMP    RET_ADDR
INC_LADDR:  INC     R0
RET_ADDR:   MOV     ADDRESS_L,R0
            MOV     ADDRESS_H,R1
            RET
;------------------------------------------------------------
;           FOR     AT89S51
;------------------------------------------------------------
ERASE_S51:  ACALL  READY_PROG
            MOV    SOUT1,#10101100B
            MOV    SOUT2,#10000000B
            ACALL  SCK_INSTRUC
            MOV    R0,#255
            ACALL  DELAY
            MOV    R0,#255
            ACALL  DELAY
            ACALL  MODE_S51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INIT_WRITE_S51:
            MOV      ADDRESS_L,#00H
            MOV      ADDRESS_H,#00H
            ACALL    READY_PROG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WRITE_S51:  MOV     _R0,#RX2
            MOV     _R1,#TX2
WRITE_16BYTES_S51:
            MOV     R0,_R0
            MOV     PARAM0,@R0
            ACALL   _WRITE_S51
            MOV     R1,_R1
            MOV     @R1,RET0
            MOV     A,RET0
            CJNE    A,PARAM0,WRITE_S51_RES_ERROR
            INC     _R0
            INC     _R1
            ACALL   INC_ADDRESS
            MOV     R0,_R0
            CJNE    R0,#RX17+1,WRITE_16BYTES_S51
WRITE_S51_RES:
            MOV      SBUF,#00H
            CLR      TI
            JNB      TI,$
            CLR      TI
            AJMP     WAIT_COMM
WRITE_S51_RES_ERROR:
            MOV      SBUF,#0FFH
            CLR      TI
            JNB      TI,$
            CLR      TI
            ACALL    MODE_S51
            AJMP     WAIT_COMM
_WRITE_S51:
            MOV      SOUT1,#01000000B
            MOV      SOUT2,ADDRESS_H
            MOV      SOUT3,ADDRESS_L
            MOV      SOUT4,PARAM0
            ACALL    SCK_INSTRUC
            MOV      RET0,PARAM0
            MOV      R0,#1
            ACALL    DELAY
            RET

READ_S51:   MOV     _R1,#TX2
READ_16BYTES_S51:
            ACALL   _READ_S51
            MOV     R1,_R1
            MOV     @R1,RET0
            INC     _R1
            ACALL   INC_ADDRESS
            MOV     R1,_R1
            CJNE    R1,#TX17+1,READ_16BYTES_S51
            ACALL   TX_PC
READ_NEXT_S51:
            CLR     RI
            JNB     RI,$;   检查接收的一个字节,查询是否结束
            MOV     A,SBUF
            CJNE    A,#01H,READ_S51;01表示结束
            ACALL   MODE_S51
            AJMP    WAIT_COMM

_READ_S51:  MOV     SOUT1,#00100000B
            MOV     SOUT2,ADDRESS_H
            MOV     SOUT3,ADDRESS_L
            MOV     SOUT4,#00
            ACALL   SCK_INSTRUC
            MOV     RET0,SIN4
            RET

LOCK_BIT_S51:
LOCK_BIT1_S51:
            MOV    A,RX2
            CJNE   A,#0FFH,LOCK_BIT2_S51
            ACALL  READY_PROG
            MOV    SOUT1,#10101100B
            MOV    SOUT2,#11100001B
            ACALL  SCK_INSTRUC
            MOV    R0,#1
            ACALL  DELAY
LOCK_BIT2_S51:
            MOV    A,RX3
            CJNE   A,#0FFH,LOCK_BIT3_S51
            ACALL  READY_PROG
            MOV    SOUT1,#10101100B
            MOV    SOUT2,#11100010B
            ACALL  SCK_INSTRUC
            MOV    R0,#1
            ACALL  DELAY
LOCK_BIT3_S51:
            MOV    A,RX4
            CJNE   A,#0FFH,_LOCK_BIT_S51
            ACALL  READY_PROG
            MOV    SOUT1,#10101100B
            MOV    SOUT2,#11100011B
            ACALL  SCK_INSTRUC
            MOV    R0,#1
            ACALL  DELAY
_LOCK_BIT_S51:
            ACALL  MODE_S51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READ_SIGN_S51:
            ACALL  READY_PROG
            MOV    SOUT1,#00101000B
            MOV    SOUT2,#00000000B
            MOV    SOUT3,#00000000B
            ACALL  SCK_INSTRUC
            MOV    TX2,SIN4
            MOV    SOUT1,#00101000B
            MOV    SOUT2,#00000001B
            MOV    SOUT3,#00000000B
            ACALL  SCK_INSTRUC
            MOV    TX3,SIN4
            MOV    SOUT1,#00101000B
            MOV    SOUT2,#00000010B
            MOV    SOUT3,#00000000B
            ACALL  SCK_INSTRUC
            MOV    TX4,SIN4
            ACALL  MODE_S51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MODE_S51:   ACALL  INIT_PIN
            CLR    SCK
            SETB   MISO
            CLR    MOSI
            RET

READY_PROG: ACALL  MODE_S51
            SETB   RST
            MOV    R0,#10
            ACALL  DELAY
            MOV    SOUT1,#10101100B
            MOV    SOUT2,#01010011B
            MOV    SOUT3,#00
            MOV    SOUT4,#00
            ACALL  SCK_INSTRUC
            RET

SCK_INSTRUC:CLR    MOSI
            SETB   MISO
            MOV    SOUT,SOUT1
            ACALL  SCK_BYTE
            MOV    SIN1,SIN
            MOV    SOUT,SOUT2
            ACALL  SCK_BYTE
            MOV    SIN2,SIN
            MOV    SOUT,SOUT3
            ACALL  SCK_BYTE
            MOV    SIN3,SIN
            MOV    SOUT,SOUT4
            ACALL  SCK_BYTE
            MOV    SIN4,SIN
            RET

SCK_BYTE:   CLR    SCK
            MOV    C,SOUT.7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7,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6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6,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5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5,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4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4,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3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3,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2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2,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1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1,C
            CLR    SCK
            CLR    SCK
            MOV    C,SOUT.0
            MOV    MOSI,C
            NOP
            SETB   SCK
            NOP
            MOV    C,MISO
            MOV    SIN.0,C
            CLR    SCK
            RET

;------------------------------------------------------------
;           GOBAL SUB PROCESSES
;------------------------------------------------------------
SET_WAIT:   MOV     A,RX1    ;设置电压转换所用的时间WAIT_VOL*2 US
            MOV     WAIT_VOL,A
            MOV     TX1,A
            MOV     TX2,A
            ACALL   TX_PC
            AJMP    WAIT_COMM

TX_PC:      MOV     R0,#TX0
TX_BYTE:    CLR     TI
            MOV     A,@R0
            MOV     SBUF,A
            INC     R0
            JNB     TI,$
            CJNE    R0,#TX17+1,TX_BYTE
            CLR     TI
            RET

RX_PC:      SETB    P3.0
            MOV     R0,#RX0
RX_BYTE:    CLR     RI
            JNB     RI,$
            MOV     A,SBUF
            MOV     @R0,A
            INC     R0
            CJNE    R0,#RX17+1,RX_BYTE
            CLR     RI
            RET

DELAY:      MOV     R1,#0FBH        ;延时R0*MS
            MOV     R2,#0FBH
            DJNZ    R1,$
            DJNZ    R2,$
            DJNZ    R0,DELAY
            RET

INIT_PIN:   CLR     VPP
            CLR     RST
            SETB    BUSY
            SETB    PROG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SETB    P3.7
            SETB    P3.6
            RET
REPORT_ERROR:
            MOV     TX0,#0FFH
            ACALL   TX_PC
            RET
REPORT_INVALID:
            MOV     TX0,#0F0H
            ACALL   TX_PC
            R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不过初步看来,串行编程部分跟我现在的差不多

网友:
吧XTAL1的  时钟给上,然后串行编程使能,不过要注意  Twc参数